强大
关于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请教,使用什么传感器可以不受颜色和光泽度的影响,只检测位置

网友A:
超声波,电容式接近传感器,电容式模拟量输出传感器,物理接触位移电子尺

网友B:
基恩士有这样的传感器但是很贵。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要看你具体检查什么物件,如果是金属,位置比较标准,可以用接近开关,如果是塑料或其他物件,可以用光电光纤,(一般光电对颜色有要求,找合适的型号就可以解决!

网友D:
激光测距仪,价格不到两千,非常准确,ifm的德国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