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手轮脉冲发生器问题

楼主(2014-11-21):
∮A,∮B已经接通,灯也亮了,
#27的b7(手轮功能)也接通,但是电机不运行
其他功能都没问题,JOG,定长都能运行
限位开关也没问题,限位打开也试了,限位关闭也试了
另外手册上写#27的b6(变速功能)on可以直接控制电机,但是我ON了后就发生ERROR,不知道是手册印刷错误还是其他问题
请教大神有没有手轮运行的范例程序,手轮控制还要注意哪几点

网友A:
你的伺服放大器是什么系列的?有的系列伺服放大器要设置脉冲的正负逻辑,可以到官网上下载FX2N-10PG的英文版上面介绍比较全,中文版的更新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