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各位大贤

楼主(2014-11-21):
三菱PLC 中,如果我在设备运行时按下sb6,设备立即停止,再按下sb5,设备继续停止前状态运行。这样该怎么写程序

网友A:
用子程序调用可以实现,我都是这么做的。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给我举个例子可以吗,谢了

网友B:
就是一个记忆回路

网友C:
使用辅助继电器不就可以了,sb6,sb5控制该辅助继电器,将该辅助继电器串到步进指令STL的程序中

网友D:
具体问题真的需要具体分析,简单的一个起保停控制也能够实现你要的功能,程序如下:
LD X000
OR Y000
ANI X001 //SB6
OUT M0
LD M0
ANI X002 //SB5
OUT Y000
求助各位大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