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二维码读取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4-11-21):
现有一套二维码扫描入库设备:根据的二维码扫描结果,将合格品和报废品分别送入不同的装取装置,
请问 1、二维码选型要根据那些技术参数进行选型?
2、设备通讯结构 (如何将二维码扫描结果转换成能让PLC识别,做出相应驱动动作)?
3、有哪些比较好的品牌?

网友A:
个人建议你可以选择 韦尼霍尔的条码读取器。。走RS232通讯

网友B:
我用的是美国邦纳工业用扫描器,纠错能力很好。可以直接输出三组开关量信号。也可以用RS232通讯。我是直接输出给信号PLC输入点用,自动化设备线用。价格很贵。1.8万

网友C:
基恩士的还可以,用着方便,串口、USB都有。
想选个基恩士的二维码读取器,那么选型的时候要根据那些要求来选型?

QQ:346994482

网友D:
这个大巴的啊,一般民用的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