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参数地址与modbus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14-11-21):
海利普A100系列的变频器如何将参数号化为modbus通讯地址

网友A:
十进制参数号+40001看看....
我看到海利普的变频器参数号都是C开头的,比如说C03.10,这么的话怎么换算成modbus通信地址呢

网友B:
我看到海利普的变频器参数号都是C开头的,比如说C03.10,这么的话怎么换算成modbus通信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