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下载通讯设置菜单无效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21):
当打开一个三菱的PLC程序时,点在线菜单,传输设置菜单无效时的解决方法:只要关闭右上角的小图标后,再在工程下拉里打开程序就OK了。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直接点F2就OK了

网友B: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软件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D:
此情況是因為程式中有開啟Monitor(監視)的畫面,只要將全部Monitor的畫面關閉,就可以點選設定.

网友D:
此情況是因為程式中有開啟Monitor(監視)的畫面,只要將全部Monitor的畫面關閉,就可以點選傳輸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