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台s7-200PLC和组态王上位机通讯,采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11-21):
三台s7-200PLC和组态王上位机通讯,采用以太网通讯,通讯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查一下手册

网友B:
哪个通讯程序怎么写啊?
S7-200的PLC没有以太网口,要配置专门的通讯模块
组态王根据设定的IP地址就可以与3台PLC通讯。
PLC之间通讯,需要你在模块配置向导里面设置连接数量,客户机、服务器等
一般是PLCA的V区那一块对应PLCB或PLCC的V区的那一块,具体看帮助就有的。
还有一种方案是选用无锡北辰的BCnetS7-PPI模块(比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价格好)
可以走MODbus/TCP通讯,直接映射V区。这样通讯更方便些

网友C:
有以太网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