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O线屏蔽层接哪里?

楼主(2014-11-21):
I/ O线屏蔽层接哪里? 50针端焊接了,出线端的屏蔽层 接0V 还是 接地 还是不接啊?

网友A:
一般焊在插头的金属外壳上。
另一边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方法。
另一边呢?

网友C:
一般是接外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方法。
另一边不接,单端接地

网友E:
一般,一边接仪表专用的接地排上,一边不接

网友F:
屏蔽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G:
接一端就可以了

网友H:
必须接地。。。。。。。。。。。。。

网友I:
单端接地,接外壳(金属)

网友J:
只需接一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