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PID使用

楼主(2014-11-21):
在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的PID和PLC的PID调节使用哪个更简单, 效果更理想 PLC是西门子200 变频器是西驰的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用变频器多简单,就几根线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大明哥) 真诚感谢!
jianming

网友B:
感觉都差不多,不知道变频器有没PID自整定

网友C:
可能用变频器比较简单吧

网友D:
看你的系统了,如果就单泵,那就用变频器,如果双泵或者多泵也可以用恒压供水控制仪,如果还牵扯到其他的工艺,那就要用PLC

网友E:
楼上正解,看具体情况选择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F:
肯定变频器撒,plc写程序你要是没弄过不是要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