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医院的X机,在地面时是380V电;搬到医院的体检车上外出用,为50KW的X光机,外出用普通民用电220V。怎么实现?好像有人讲加一套电容储能装置。求各位帮忙,急 急 急

网友A:
需要用可控硅逆变器来实现,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
1楼,我听说,好像是用储能电容,达到380V,然后放电很快就结束;220V的电是给储能电容充电的。

楼主:
1楼   需要用可控硅逆变器来实现,UPS不间断电源。------是什么意思?

网友B:
50kw?直接上发电机,其它想都不要想。

网友C:
一般都用一个发电机供电

网友D:
50KW?没错吗?一般民用电拉不动这么大的负载

网友E:
220变380没问题,50kw正常家庭用电满足不了。如果只是短时用电,直接用蓄电池,再用逆变器转380应该也可以。

网友F:
把功率搞错了吧? 50KW功率可不小。欧姆定律 单相220伏 50KW那得是多大电流啊 要用多大的线供电?

网友G:
楼主,功率是不是有问题,弄错了吧,功率小直接变压就行了,功率大,只有如5楼所说,用发电机咯!

网友H:
还是发电机,别的不行,电容更别谈

网友I:
这个不行,要慢慢来才行

网友J:
50KW ? 想一想逆变器转的体积吧,不如用发动机好了。

网友K:
应该是50W,不会有50KW的,50KW的设备体检车装不了的。用个升压变压器即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