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三相电动机星三角气动的配电箱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4-11-21):
如标题所诉!望师傅解惑

网友A:
接触器容量选大点的,延时时间搞长些

网友B:
过电流保护,缺相保护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用变频器启动算了,反正老板掏钱

网友D:
选择合适之空开,接触器,计时器,热保护,导线就可以了,楼主你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E:
选择合适之空开,接触器,计时器,热保护,导线就可以了
支持4L

网友F:
真心不错,正在找

网友G:
还是用变频或软起吧这样对主变压器的容量要求就不搞了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H:
配电箱跟普通的星三角一样,只是电流大一些,但是,90KW的电机不可能是直接就这样星三角起动,在这电路之前还会加一个自偶降压器,也就是,它在起动时不是全压起动,等转到三角形运转时才是全压。这种古老的接活,在我们那里的水泥厂还有多的是。160KW的电机也是。不过现在改了不少
追求卓越

网友I:
用变频器,软启动,性价比高,故障率低

网友J:
看你启动次数频不频繁,如果启动次数不多,就一般的方案。选大牌子接触器,热继,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厂里好多空压机160KW,180KW空压机同样采用的星三角。

网友K:
变频器虽然贵些但是故障率相对来说低点而且可靠点,软启动比星三角好多了,强烈建议上变频器。

网友L:
90KW电机还是用变频器

网友M:
配电箱要稍微大一点,要注意,1,触点断开时的飞弧距离<接触器上面到配电柜的距离,2,要有利于散热和通风,3,另外接触器与接触器之间的距离也要注意方便接触器散热,4,要方便接线。

网友N:
如果是重负荷启动最好不用星三角,虽然相对来说成本较低。

网友O:
有钱就用变频器,没钱就星三角。

网友P:
用软启动,安全可靠。

网友Q:
用频敏起动也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