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高手们,请帮看看我这个程序,我用TS002 检测温度,用PIDAT 来做温度控制,控制温度在200度左右 ,程序如下, 感觉效果不好,温度稳定太慢,的用上个把小时才能稳定到设定值。联系方式QQ  459359839     谢谢!

网友A:
现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控制条件?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现场温度流失比较大,是食品机器上加热用,如果隔2分钟不加热,可能温度会下降3-4度

网友B(2015-03-11):
P值太小吧,加大一点

网友C:
我正做了一个PID加热的设备 温度在400度 也要加热半个小时 稳定性也不是很好5度

网友B:
什么东西加热400度

网友D:
为什么输入都不带寄存器标志啊?比如左步进手动21.10,为什么不写明I21.10呢?难道I寄存器是默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