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电热管的温度

楼主(2014-11-21):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电热管的温度的,以下2种哪种是对的??
1、温控器输出直流电压到固态继电器,通过这个电压大小,调整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的电压,从而控制电热管的发热功率
2、温控器输出直流电压信号到固态继电器,有直流电压后固态继电器输出端通路,电热管工作。没有电压就断开输出端,电热管断电不工作,只控制电热管的通断

网友A:
第二种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第二种,你应该看到温控仪给固态继电器的是数字信号,要么通要么断,而不是模拟信号

网友C:
第二种,我们前2天做个项目就是这样控制的,温控控制固态的通断比接触器好,静态和动态触点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网友D:
如题、第二种是对的!温度控制器有输出固定直流电压信号的,连接SSR如答案2。还有输出可变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信号的,连接SCR如答案1。

网友E:
第2种是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F:
实际上2种方法都可以,只是目前第二种采用的比较多。如果选择线性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使用方案一。

网友G:
这个主要看温度控制器。

网友H:
当然是第二种方案呀

网友I:
两种都可以呀,第一种可以控制加热器电流的大小,就想变频空调可以控制转速一样,第二种只能控制通断,就像普通空调一样。第二种应用的多,因为成本低

网友J:
第一种线性的成本高啊。我只用过第二种。

网友K:
第2种用的比较多

网友L:
第二种简单,第一种比较复杂但效果好

网友M:
两种都可以,看你的温控器是什么类型的输出信号。
第一种的控制精度会高一点。

网友N:
第二种,成熟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O:
第二种是常用的,又省钱
追求卓越

网友P:
常用的是第二种第一种是可控模块啦,要贵的多,当然精度也高的多。

网友Q:
第一种方法现在有什么温控器可以做到啊,有那位大师用过啊

网友R:
我们也是用第二种方案的
学习经验

网友S:
引用 网友Q:
第一种方法现在有什么温控器可以做到啊,有那位大师用过啊
一般溫控器大廠都有在作,但要先指定控制方式。
大多以4~20mA信號控制SCR。

网友T:
第一种理论上是可以做,但是实际上是不需要这样用的,发热体有滞后效应的,不是通了电就马上发热,而且热量还有传递的过程,所以实际用处是不大的。如果要控制温度精度高一点,用第二种方式,加快开关频率就好了,

网友U:
还是第二种用的多

网友V:
温度传感器→温控器→固态继电器→加热元件

网友W:
正在使用第一种

网友X:
第一种控制精度高,能做到恒温控制;第二种能做到区间温度控制

网友Y:
目测第二种

网友Z:
我两种都用过,1,精度高,自己做价格也不很高,3相控制2相就可以,控制器可用PLC,也可用温控仪。我用欧姆龙温控仪做过,2 简单易行,精度不高。

网友AA:
第二种,适合固态,第一种,适合可控硅,不过表不同!

网友AB:
为什么方案2要用固态继电器?我用接触器就不可以吗?

网友AB:
引用楼主andy_gao于2014-11-21 21:23发表的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电热管的温度 :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电热管的温度的,以下2种哪种是对的??

1、温控器输出直流电压到固态继电器,通过这个电压大小,调整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的电压,从而控制电热管的发热功率

2、温控器输出直流电压信号到固态继电器,有直流电压后固态继电器输出端通路,电热管工作。没有电压就断开输出端,电热管断电不工作,只控制电热管的通断

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呢?我用接触器不可以吗?

网友AB:
第二种方案需要PID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V:
温度传感器→温控器→固态继电器→加热元件

为什么不选择接触器而要固态继电器呢?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第一种线性的成本高啊。我只用过第二种。

可以把固态继电器换成接触器来用吗?这样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AB:
引用楼主andy_gao于2014-11-21 21:23发表的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电热管的温度 :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电热管的温度的,以下2种哪种是对的??

1、温控器输出直流电压到固态继电器,通过这个电压大小,调整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的电压,从而控制电热管的发热功率

2、温控器输出直流电压信号到固态继电器,有直流电压后固态继电器输出端通路,电热管工作。没有电压就断开输出端,电热管断电不工作,只控制电热管的通断

可以把固态继电器换成接触器来用吗?这样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我两种都用过,1,精度高,自己做价格也不很高,3相控制2相就可以,控制器可用PLC,也可用温控仪。我用欧姆龙温控仪做过,2 简单易行,精度不高。

可以把固态继电器换成接触器来用吗?这样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AC:
第一种可以吗?温控器输出的是开关信号,怎么可能是可变的电压信号,只能是第二种吧。

我看有人说第一种可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第一种可以吗?温控器输出的是开关信号,怎么可能是可变的电压信号,只能是第二种吧。
我看有人说第一种可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第一种确实可以啊,不过温控仪输出的是高速脉冲信号,也可以是4~10ma电流和0~10V电压信号
固态这边使用的是可控硅型,温控仪的高速脉冲信号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进行负载电压的调节。这种恒温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AE:
第一种方法可达到恒温,第二种方法有温差变化

网友AF:
两种都行

网友AG:
兩種都可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