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怎么做累计流量程序  思路

网友A:
有流量计  和失重流量称,这两种都有自动累计显示    ,当然也可以自己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流量计  和失重流量称,这两种都有自动累计显示    ,当然也可以自己编程序

自己做程序

网友B:
进行每称加1指令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好像经验不是很足

网友C:
流量计输出的信号有 4-20MA,有MODBUS.RTU,还有脉冲。流量计还有自带累计功能的,和实时流量显示。用RS485最好它带累积直接读取累计流量,误差最小。最常用的是4-20ma,先转换,在用中断做累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计输出的信号有 4-20MA,有MODBUS.RTU,还有脉冲。流量计还有自带累计功能的,和实时流量显示。用RS485最好它带累积直接读取累计流量,误差最小。最常用的是4-20ma,先转换,在用中断做累计。

中断怎么做啊 主要是具体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计输出的信号有 4-20MA,有MODBUS.RTU,还有脉冲。流量计还有自带累计功能的,和实时流量显示。用RS485最好它带累积直接读取累计流量,误差最小。最常用的是4-20ma,先转换,在用中断做累计。

4到20毫安来  知道实时流量       然后做累计流量   现在需要具体计算思路啊啊 啊???????????

网友D:
定时中断啊 骚年

楼主:
没有人 做过啊

网友E:
累积流量看你要的精度了,如果要求越高那么你采点频率要越高,比如你可以每分钟读取一次流量进行累积运算,你也可以每秒读取一次流量进行累积运算,设置每0.1S,0.01S

网友F: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就可以控制流量了,主要就是转速,精度要求高就加PG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累积流量看你要的精度了,如果要求越高那么你采点频率要越高,比如你可以每分钟读取一次流量进行累积运算,你也可以每秒读取一次流量进行累积运算,设置每0.1S,0.01S

设定采样时间,计算  瞬时流量*时间=需要累积相加的值
A=A+需要累积相加的值
中断程序完成就是这些

网友H:
自己做累计流量可不是这样做吧,把4-20MA输入,转换成重量,你采样的是现在的重量值,你还必须知道你下了多少重量,用了多少重量,你才能知道一段时间之内你用了多少量,这个你必须清楚

QQ:84818626

网友I:
我给你做了一个简单地流量累计程序。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J:
买带脉冲的流量计吧,简单,精度选择你可接受的范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