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获取PLC中存放某些数据的地址怎么办

楼主(2014-11-22):
小弟通过BCNet-S7想读取S7-300PLC中的温度数据,但小弟不知道温度数据在哪个DB块哪个地址中,怎么才能获取具体的地址呢??????????

网友A:
打开程序查看。

楼主:
没法查看,我没法获得具体的程序,但想从机器PLC中读取有关数据,然后添加到C#中显示到触摸屏上。

网友B:
先把程序上传到笔记本上面,然后在进行监控查看应该可以的

楼主:
恩,我试试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