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什么阀可以做到随意调节气压的压力大小

楼主(2014-11-22):
用什么电磁阀可以做到调节气压的大小!随意调节……有六组怎么实现!?有没有听说过FEFA的阀

网友A:
用比例控制阀就可以了,这个很好用,
下载积分:+5(shuai3982) 感谢分享!

网友B:
阀组、阀岛,伺服比例阀。
实际上如阀组、阀岛是集成多个不同通径的阀组合在一起的,用户根据需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例控制阀就可以了,这个很好用,
比例阀是不是需要模拟量控制的!前辈有没做过的方案!我现在有六组要这样做!该怎么选型谢谢

网友C:
http://www.burkert.com.cn/
去上面找找,大部分流体控制都用这家德国公司的,日本SMC应该也有,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D:
SMC itv3050 ,PLC 要有DA转换输出模块。多少组数值都可以实现

网友E:
有模拟量控制的比例阀,也有脉冲量控制的比例阀。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日本SMC的气阀。

网友G:
我用过SMC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H:
smc的至少能够保证一年,价格也不算贵。建议使用,据说还有还带CC-LINK的型号呢,那就更贵了。

网友I:
美国ALICAT传感器

网友J:
如果是液体压力会比较好做,气体压力调节精度不高

网友K:
有专用的气压调节阀,但你的问题就不太明确,你是想调节气压,还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