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A5伺服驱动器试运行

楼主(2014-11-22):
把信号线拔了,就留输出电源线,编码器线,恢复初厂值。。可JOG运行不了,报ERROR,咱办了,

网友A:
模式没设置好,看说明书

楼主:
我恢复出厂值了,然后 拔了X4信号线在试的,,,这和模式有关系么?

楼主:
ERROR,非伺服装备状态下(发生错误或主电源断开状态)
我用的是22V交流电源,进来时我只接了二根线,请问要接三根么,又不是三百八十V。难道是这种情况报错的

网友B:
伺服使能,正转报警,反转报警这些功能默认都是开的,不用的话要全部关掉
松下A5伺服驱动器试运行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