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速过电压报警

楼主(2014-11-22):
各位朋友:
变频器常见故障加速中过电流,减速中过电压,加速中过电压的产生原因有哪些?如何排查?

网友A:
适当增加升、降速时间试试。

网友B:
1:变频器、电机选型是否合理?如果偏小,会出现这种情况。
2: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
3:调整加减速时间。

网友C:
什么牌子的 变频器??

楼主:
汇川变频器,加速时间调大情况一样;负载没问题;以前一直使用(半年)都没问题

网友C:
看 看 手动 慢慢加 加一下 停 下看 要 是 可以 的 话 直接换掉 就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