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0中是不是cpu模块只是为cpu供电

楼主(2014-11-22):
请问大家,在300中是不是cpu模块只是为cpu供电,不管输出模块和输入模块的事,输入和输出模块的电源线是另外接上的?请大家不要见笑,才认真学习中

网友A:
24V电源好像是这样的 背板总线电源是5V的吧 公用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外部控制电要接上,背板的只是通讯作用,没有足够的电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