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4-11-22):
各位大师,请问工厂恒压供水水泵两台电机都运行,而进水水压为0.1mpa出水水压为0.15Mpa 控制柜里只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进出水各为一个压力开关,以前水压还行,但这段时间,生活楼水压太低,不知这个压力是否正常,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模拟量控制的吗?

网友B:
水叶有问题可能.......

网友C:
自来水的压力都不如了能正常吗

网友C:
把出水阀管死了,看看压力能上去吗,不能上去就泵的问题,能上去就是你的流量变大了,查查水管是不是破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我想电机工作正常,不知进水压力一般是多少呀,水叶要把水泵拆下来才知道,工程量太大,想找找其他原因再看水泵,

网友D:
首先你要看一下电机转速是多少,如果说你的电机已经是最高速度了,那么就是你的泵或者管路中的阀门问题了。如果说泵速度不是最大,那有可能是你的压力探头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是一个旁路阀被别人打开了,电机的压力失效了,
下载积分:+3(住归为) 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