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2伺服电机做绕线机控制

楼主(2014-11-22):
各位技术高手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着手一个松下FPX-40t的PLC控制2个松下伺服做绕线机,放线由张力控制器控制,绕多层,线径是0.2-0.5之间,幅宽是5mm,我现在控制方式是绕线伺服走一圈,排线伺服根据线宽移动一定的距离,当到幅宽时,排线伺服负责撤换方向,当都完成时,程序控制绕线完成。但是现在问题是当绕到几层时会遇到排线不整齐现象,工作时绕线伺服一直旋转直到设置的圈数完成。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本人QQ 1299077331,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Q联系。

网友A:
''控制方式是绕线伺服走一圈,排线伺服根据线宽移动一定的距离''是绕了一圈后排线才移动线宽的距离还是用直线插补的方法同时进行...

网友B:
排线电机的速度 、绕线电机的速度、金属线张力这三者之间要匹配的很好,有讲究的

网友C:
1,绕线伺服A是变速的,由张力控制控制速度!当绕内圈和外圈速度相差很大,内圈快,绕到外圈速度慢!
2.排线伺服B也是变速,跟随绕线伺服A,
3.排线伺服B换向时,有加减速时间,绕两边时速度会放慢,如果绕线伺服A在换向的速度不变,哪么两端会高出中间部分!

网友C:
原理上,启动时,排线伺服跟随绕线伺服的速度成正比(比例决定排出来的线与线之间的间距),换向时,绕线伺服跟随排线伺服减速! 实际上要考虑响应性!伺服调试好,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较果!

楼主:
'控制方式是绕线伺服走一圈,排线伺服根据线宽移动一定的距离''是绕了一圈后排线才移动线宽的距离还是用直线插补的方法同时进行...
是同时的 ,绕线和排线是独立运行的 ,我看了下别人的 绕线机要支持那种什么螺旋运行才行,但是这种PLC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1,绕线伺服A是变速的,由张力控制控制速度!当绕内圈和外圈速度相差很大,内圈快,绕到外圈速度慢!
2.排线伺服B也是变速,跟随绕线伺服A,
3.排线伺服B换向时,有加减速时间,绕两边时速度会放慢,如果绕线伺服A在换向的速度不变,哪么两端会高出中间部分!
绕线A是定速的 ,排线是变动的 ,感觉主要是2边,排线方向变动时,产生问题。

楼主:
回复:
原理上,启动时,排线伺服跟随绕线伺服的速度成正比(比例决定排出来的线与线之间的间距),换向时,绕线伺服跟随排线伺服减速! 实际上要考虑响应性!伺服调试好,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较果!
这种绕线速度是固定死的,不会随着排线伺服减速而减速,那样效率太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