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9针接口如何PC的USB接口,买什么型号的转换

楼主(2014-11-23):
谢谢帮助

网友A:
转不了,必须买西门子专用的通讯线,挺贵的。750一根。

网友B:
如果你用在200上!直接买个USB转RS485就行! 接连PLC的3 - 8脚上就可以通讯了! 如果是要用在300和400上那自己做就做不了!

网友C(2015-01-07):
西门子200是PPI通讯协议一条USB转485的即可 300 400 是MPI通讯协议 如果只是200用便宜的USB转485即可,如果是200 300 400 兼顾就买五代线 6ES7 972-0CB20-0XA0 一条线解决西门子所有PLC触摸屏的通讯 2380元一条
永远年轻

网友D:
我的单板机就用了个485转DB9的接口,再用国产线连电脑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