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ven1

楼主(2014-11-23):
请教各位,那些品牌的小型PLC,扫描时间在0.1ms/千步!

网友A:
不知道你关心这个有什么目的!!现在小型的PLC一般多在这个扫描时间

keve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关心这个有什么目的!!现在小型的PLC一般多在这个扫描时间

FX3U就没有那么快,100步要0.4ms!
就不知道那些小型PLC,可达到0.1ms/千步!

网友B:
楼上你确定0.1ms什么通用pLc也做不到

网友C:
用在什么地方的,需要高速运行?????????????????

网友D:
0.1MS一千步,一步0.1US?
keven1

楼主:
本人是新手,让大家见笑了,其实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小型PLC !

网友E:
横河的  差不多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FX3U就没有那么快,100步要0.4ms!
就不知道那些小型PLC,可达到0.1ms/千步!

应用指令多就做不到,问题是应用指令的扫描时候很长啊!

网友G:
现在大部分扫描都很快了, 有特殊要求,你就买好点
keven1

楼主:
西门子的S7-1200系列中有说,0.1ms/千条指令,这个与0.1ms/千步,有什么区别?
本人只用过FX3u的PLC,对西门子的不熟悉!

网友H:
基恩士KV-Nano,0.3ms/3K步

楼主:
KV-Nano是小型PLC?,官网资料显示,KV-Nano有小型,中型两种!

网友I:
扫盲咯,PLC的扫描周期不是一定跟步数有关系的,跟你具体用了什么指令有关系,基本指令比较快,特殊指令比较慢,这些你都可以在手册上看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FX3U就没有那么快,100步要0.4ms!
就不知道那些小型PLC,可达到0.1ms/千步!

这0.4MS扫描周期中包括共同处理,例如I/O刷新,通讯处理等这些时间你就算PLC中是空的程序,这些时间也不会少的,你试试200步肯定没有0.8ms,另外现在PLC手册中说的指令执行速度一般指的是基本指令,新出的PLC基本都能达到0.1MS/千步,但是应用指令基本都打不到你这个要求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0.4MS扫描周期中包括共同处理,例如I/O刷新,通讯处理等这些时间你就算PLC中是空的程序,这些时间也不会少的,你试试200步肯定没有0.8ms,另外现在PLC手册中说的指令执行速度一般指的是基本指令,新出的PLC基本都能达到0.1MS/千步,但是应用指令基本都打不到你这个要求

老兄和大老一样都是我敬佩的人,一说中要害。

网友L:
想快还不用中断不就行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keven1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快还不用中断不就行了

我是想找扫描时间快的小型PLC!

Keyence KV Nona官方资料显示已经0.3ms 3千步!

FX5U资料显示比KV Nona还要快!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上市!

网友M(2015-01-20):
实测的:实际案子有在用的
欧姆龙CP1H (4轴)3K步 3MS
信捷XCM-T60(10轴) 3K步 8MS
基恩士KVN60 (4轴)2.1K步 0.39MS
三菱3U的速度不快!
横河,基恩士都是比较快的

网友N:
这么快有意义吗?你的执行结构能反应这么快吗

网友O(2015-05-20):
引用 网友H:
基恩士KV-Nano,0.3ms/3K步

>>基恩士东西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P:
13楼14楼说的非常好,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要看你的程序里用到的指令,不同的指令执行时间是不同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Q:
横河PLC新款CPU  F3SP71-4S   每一步扫描时间是3.75ns  1ms扫描10万步程序。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卖横河的,也不是给横河宣传。我以前都是用三菱PLC,但是用了横河之后感觉确实不错,稳定性和性能没得说。使用起来有以下几点总结:1:模块做工精细  2:体积小及占用空间少  3:I/O扩展点数多  4:CPU扫描速度快  5:应用指令丰富  6:位控和温控绝对是超群的。本人已使用5年了。科技无国界!如有要求精度高的场合建议使用!具体相关参数横河官网上也有。以上是横河对比其它品牌CPU参数对照。

网友R:
基恩士,果断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