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台达PLC只能上载不能下载

楼主(2014-11-23):
我是台达PLC初用者,还不熟悉,遇到了一个问题,PLC只能上载不能下载,PLC是EH3系列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只能监控,防止修改。密码权限设定死的,你没办法的。

网友B:
PLC能上载,你就先上传备份,再清PLC,台达PLC可用软件自带的备份功能同把PLC的参数设置和程序一起备份最安全。

楼主:
问题是出在PLC的站号不是软件的默认站号。

网友C:
主站PLC的站号就是默认的1、从站一般从2开始;SA系列位于特殊寄存器D1121中在程序可把站号传到D1121中或在线改变D1121当前置也可以,EH3应该是D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