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FX2N 的PLC  ,维纶人机。编码器AB相接入点是X0.X1。在程序里却找不到X0,X1是什么意思?请指点小生

网友A:
X1应该是反相计数吧

网友B:
x0---x7  是fx2n自带的高速计数通道  接xo x1 已占用了  程序不会显示的 但程序高速计数器数字会变动的 C253  多看质料   或者电话三菱官网

网友C:
注意看下变成手册,注意是看到高速计数器

网友D:
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E:
用计数器C235
sonlite

网友F:
不用xox1也可以啊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G:
多看看编程手册,这些是最基本的知识点。

网友H:
PLC程序可以不用写,比如故障报警时。直接写入HMI就可以了

网友I:
X0 X1是告诉计数器的输入通道,不用写在程序中,具体数据放在c235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