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工求助

楼主(2014-11-23):
前辈们,我想用三相动力电其中的两相得到单相电,不用零线的话怎么可以得到?

网友A:
有2相380V变220V的变压器,市场上有卖

网友B:
可以,加一隔离变压器

网友C:
直接取三相中性点为零线也可以吧!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如有电焊机有380V和220V输入的可用电焊机来变吧

网友E:
你要这样说,用啥办法380v电压得到220v电压,一句话都说不清楚。

网友F:
功率不大就用个变压器吧。

网友G:
直接打个接地线。

网友H:
用变压器变就行了,隔离或自耦都行,功率根据你的需要定!

网友I:
串电阻呗

网友J:
变压器变呗,特殊电压的可以向厂家定做。

网友K:
不知道你想用220的电压干什么

网友L:
要是大功率,用变压器。小的用焊机。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M:
用变压器,如果只是临时用一下,直接接一相火线,再接一条地线就行了
追求卓越

网友N:
有两种方法:

1、现场有零线,任意拉3相线中的任一相,再配合零线,即可。根据相关的功率或者负载要求,选择合适的线径。

2、使用380转220的隔离变压器,用任意两相线从380变到220.需要确定负载大小,确定你需要的隔离变压器的容量,如果你超大功率负载,我建议你不要用隔离变压器,成本比较高。

比如超过20KW,那么隔离变压器的体积是很大的,而且也是很贵的,几KW无所谓了。你计算的时候,VA可以等同于W,然后算上热量损失和无功功率。

可以选择的时候根据实际容量X1.2,略大一些,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越是功率大的,越可能不是这个系数。这个要靠经验。

网友O:
可试试3楼的方法,实践中用的较多,特别是三相星形电机要求接220V刹车线圈的。

网友P:
问题也没说清楚,要方便加一个零线,加变压器又要盒子或者箱子变压器也要成本,最便宜打接地桩,

网友Q:
都是高手

网友R:
用地线做零线就可以了!
David

网友S:
楼上的接地线来取220太危险,慎

网友T:
一般用变压器的居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直接取三相中性点为零线也可以吧!

在理论三相平衡的时候,星形的中心点确实是可以当零线使用的。不过个人觉得还是不要用的好。本身你不回零网,没有波动还好。要是三相只要一不平衡,那中性点的就不可能没有电流了。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办法。

网友U:
简单安全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V:
用380变220的变压器,或是将3个负载的一端通三相电,另一端短接在一起,前提是3个负载是一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