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怎么在用西门子300PLC表达

楼主(2014-11-23):
三菱中[MOV D0Z0 D100 K10]怎么转换成西门子300PLC程序
这句的意思是当Z0=0时,把D0到D9的数据传到D100-D109,依次类推
请求西门子高手了

网友A:
貌似三菱的程序指令就不对吧?

网友B:
你要把三菱换成西门子,重新编程是吧,呵呵。
等专家帮你了,哈哈。

网友C:
看看存储器间接寻址 很简单的

楼主:
请问可否写个列子看下,上面的仁兄说的对,应该把MOV 改成B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