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3):
各位前辈:
    碰到一个问题。系统构成为Q01 CPU+Q172H运动CPU。用方头USB电缆,使用MT WORKS软件无法连接Q172 CPU读取程序及参数。后使用MT WORKS软件用三菱串口线插在Q01 CPU上后,可以连接。连接设置中最后一项选择CPU2后便可读取Q172H中的程序及参数。
    但是新问题出现了。采用GX WORKS使用串口线可连接Q01 CPU,也可读取Q01 CPU中的程序。但是无法写入修改后的程序,电脑出现的现象是,执行写入后,GX WORKS软件呈现无响应的状态。使用在线写入功能时,也是如此。
    希望哪位前辈知道什么原因的,可否解答一下。谢谢了。急啊!

网友A:
拔码开关,请叫我雷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查手册上应该会有信息
lvhonjun

网友C:
好像要Q02以上的CPU,才能支持双CPU系统啊,你的配置搞得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