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干扰严重,如何处理?

楼主(2014-11-24):
我公司的设备,干扰严重,一开机轴就乱跑,轴不乱跑,定位也会有误差。一百台差不多会有那么五六台出出这种情况,
后来我们把私服I/O线的,末端屏蔽网接地了,接头端的屏蔽网跟接头外壳焊接(安川),如果是松下的伺服我们就把末端屏蔽网接地了,接头端的屏蔽网跟接头外壳焊接再跟13针脚短接。
最后把所有的0V也接地了。
就这样各种尝试 发现这样干扰减少了,有的几乎没有干扰了。
请问各位这样是否合理?大家又是怎么接的呢?
因为我们一年能出上千台设备,总会有一些上面有问题。求支援~~~谢谢~~

网友A:
找厂家解决。。。比如 用汇川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单端接地。0V接地。主要还是排布要合理。

网友C:
几轴设备,台达的私服考虑不

网友D:
布线要合理,高低压分开走,信号线采用双绞线,屏蔽接地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E:
把发脉冲的那几根线用差分的接线方式接线嘛!

网友F:
你检查一下接线人的压线钳,24V端子松动会也会造成此问题。
至于屏蔽,可以用锡铝箔包一下线,再看。

网友G:
还是1、要选择好的线缆;2、走线布局要合理;3、接地屏蔽要做好,端子要牢靠。

网友H:
如果位置的数量不多,用通讯式伺服,干扰问题就很好解决了(通讯式伺服不等于总线式伺服)
lvhonjun

网友I:
设计问题!我用了七八年都没出现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