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

楼主(2014-11-24):
请问我的电脑总出现该画面是何愿因

网友A:
S7的应用程序,可能在电脑启动优化时被关闭了。

网友B:
电脑是不是装了汉化的破解软件,我的电脑也经常这样

楼主:
使用有影响吗?有何办法处理,谢谢

网友C:
内存不足,重安装一下系统就OK了

网友D: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bDLqr5&id=41223369042&ns=1&abbucket=17#detai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bDLqr5&id=41223369042&ns=1&abbucket=17#detail
这家淘宝卖施耐德控制继电器RM4TR32卖的是高仿充当原装价格便宜点卖,大家不要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