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器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4-11-24):
400v120uF(M)
24Z198
LXS 105摄氏度
求详解

网友A:
个人见解: 耐压400V,容量120uF,耐温105摄氏度,其它的不知道,你可以百度。

网友B:
这不是很明了吗,一楼说的很对啊,至于第二行的数字,不用管它,可能是生产厂家的批号!

网友C:
主要参数是400V 120U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