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我想问问用PLC编程实现的温度PID控制与现场温控器PID控制有那些不同

网友A:
就是要写参数咯,温控表直接控制简单粗暴

网友B:
不清楚你所说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形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各个厂家PID的参数肯定也稍有差异,但原理都一样~

网友C(2015-04-18):
路过,我也来学习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台达PID很垃圾,控制温度一点都不好,建议你自己写个块。

网友D:
应该差不多,就是优化的性能有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