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关于三菱触摸屏系统参数安全密码

楼主(2014-11-24):
大家都知道,三菱触摸屏按左上角,会出现系统菜单,可以在系统菜单里更改时间什么的,但是现在按下系统菜单,会跳出来一个密码输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不要这个密码了,有没有办法

网友A:
是GOT1000还是GOT2000

网友B:
如果你知道密码,可以去掉,如果不知道密码,参照原程序重新编一个,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最后重新编了一个才解决!

网友C(2015-01-30):
也不用重新编,重新单独导入系统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