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哎。。大家看看这个程序难不难?虽然我的功能实现了,我觉得我的程序好乱

楼主(2014-11-24):
工作流程如图片啦
PLC是omron NJ301 伺服是omron G5系列
Y伺服1234567 X伺服123456789
我经验还是不足啊。虽然功能实现了。但是程序可修改性不高。比较乱。
我思路就是X,Y伺服设置一个初始位置,因为间隔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初始位置不停加间隔就好了
写了一个功能块。每次调用就可以

网友A:
太深奥了看不懂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C:
用for next 加指针很简单搞定,程序也很简短
,我也做过这样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用循环嵌套,双重循环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E:
这个可以用FX3U的表格定位功能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F:
以前我们公司就一这样的设备,用的是基恩士PLC,后悔那时没把程序导出来看看。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G:
用计数,简单实现。以前COG料盘取IC就是你说的这样的方式

网友H:
实现这功能不难,,,,但楼主要考虑中途出错或暂停后再启动时要不要从出错处开始或是从始点重来.......

楼主:
这个简单,格子数量是固定的,设置格子数就好了,暂停或者出错不会清零格子数

网友I:
不用PLC
改用三轴运动控制器
按你这个程序干活
程序是相当简单的
望采纳

网友J:
最近做了一个类似的,两个轴,用台达做的,原理都一样,能够做到,程序步麻烦,直接用除法就能算出X,Y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