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电机,接线都正确,但是电机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24):
变频器接电机,接线都正确,但是电机反转,什么原因?变频器是FR-E700系列的,一台机的电机正转,另一台却反转了,什么情况呢?接通STF端子的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出线相序不一样

网友B:
对换电机试一下,看看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出线的问题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C:
基本上变频器與电机不太可能反。
以相序表檢查入電相序是否錯誤。

网友D:
正常将反转电机接线相序调一下

网友E:
变频器是软件决定的相序,批量生产的,相序不可能有问题,那就是电机的线圈抽头是不是有问题,不过只要转就没什么问题,调相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正常将反转电机接线相序调一下
对的

网友G:
变频器内部参数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有的时候负载正方向的启动力矩过大,那么电机回反向运转的

网友I:
有个参数可以设置为只能一个转向,查看试一试

网友J:
电机的原因,把那台反方向转的相位换一下!

网友K:
变频器功能设置可调正反转的, 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有的时候负载正方向的启动力矩过大,那么电机回反向运转的

网友M:
不会是参数问题,只设了反转,正转指令就无效了。看进线电源相序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是电机抽头不一样了。要么调进线电源相序,要么接反转段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会是参数问题,只设了反转,正转指令就无效了。看进线电源相序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是电机抽头不一样了。要么调进线电源相序,要么接反转段子。

进线电源相序也会有影响吗?向大神赐教!

海纳百川

网友O:
8楼说的有一定道理;或者电动机有虚接的地方;
真诚到永远

网友P:
修改参数改变转向或调整变频器出线相序。
zsh340

网友Q:
这个要设置变频器内部的参数。如果只是调换变频器进出线是改变不了方向的。

网友R:
我调过变频器进线相序,电动机转向不变,只好改电动机接线。没时间改U/F设置

网友S:
调换变频器进线不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变频器是经过交流整成直流然后在直流整成交流输出,如果参数设置正确的话,对调变频器输出相序即可。

网友T:
调一下电机相线试试
yaanlh

网友U:
把反转电动机线调下相就好了的

网友V:
可不可对换运行端子

网友W:
变频器没毛病,是电机的抽头的问题,吧变频器的参数调节一下就行了,导向没有用

网友X:
改接STR即可

网友Y:
只要将反转的电机接线的任两根相线调换接就可以了。

网友Z:
要求不严,换下线,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AA:
大哥,你不知道变频器可以调定,正反转吗?调一下就好
追求卓越

网友AB:
电机线圈坏了

网友AC:
会不会电机相序错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变频器與电机不太可能反。
以相序表檢查入電相序是否錯誤。
经过变频器后好像与入电相序没有关系的了吧?

网友AE:
对调一下电机出线相序

网友AF:
电机线调整一下就可以。不要想得太多。

网友AG:
有可能电机维修过,出现相序弄错了。

网友AH:
调整变频器内部参数。有正转或反转这一项

网友AI:
换一相位就好

网友AJ:
电机相序的问题,调换一下电机接线。

网友AK:
变频器是交直交模式,调换进线不能改变电机转向的,要么设置变频器,嫌麻烦就直接调换电机线。

网友AL:
可能是电机出现的问题

网友AM:
电机相序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N:
应该是电机相序问题,任调一下两根线看看

网友AO(2015-01-13):
把反方向电机线换相就可以了

网友R:
电源问题

网友AP:
最简单的是换一下进线吧

网友AQ:
为何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AR(2015-03-16):
很正常,电机线换一相就好了

网友AS:
把反转电机接线处二根线对调一下试试,问题有时候小题大作了。

网友AT:
接的3相电,把反相转的那台固定一一端接线,另外两个互换下~

网友AU(2015-05-16):
变频器输出端或电机侧线对调。

网友AV:
两台电机绕组抽头接线不一样,换一下出线的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AW:
变频器接电机转向在变频器可设置正反转,还有只有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AX:
多大的电机,什么负载。如果安全等级较高,建议做一下实验,测试一下电机的性能,看电机是否合格。因为合格的电机是不会出现引线错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