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DH3520E02这款松下的750W伺服驱动器能配400W电机吗?

楼主(2014-11-24):
本人菜鸟,收了一套伺服驱动器,想买个电机来自己玩玩...因为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过,所以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大驱动器能带小电机,哥们有钱啊!

楼主:
不是...刚好同学手上有个750W的就便宜拿过来了,学学嘛,学完再卖出去,就想问下能不能带...

网友B:
变频器大带小我就知道行,伺服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还真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试出来了再给个答案

网友C:
不行的。驱动器会报警的。电流大电机会发烫

网友D:
大驱动器可以带小的,反过来就不行。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电流大小是取决于负载的,负载大就电流大了。哪怕你用100千瓦的驱动器,如果实际负载很小比如功率才100瓦特,但电流还是很小的。所谓驱动器功率大小是指它们能承受负载能力大小罢了,小功率器件用在重负荷上,才会报警或烧毁。所以说大驱动器可以带小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