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14-11-24):
请教各位大侠,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信号一上电就每两秒钟闭合一下,重复5次?

网友A:
脉冲信号发生器

网友B:
闪烁继电器应该也可以实现,经济实惠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用单片机或小型PLC可以实现

网友D:
单片机可以实现,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