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菱MR-J2S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24):
我这里的设备有一个Z轴,用的是三菱的MR-J2S-40A的伺服,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将运转速度设为大于120mm/s时,定点操作伺服就会报警,代码AL35,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还请分享一下你们的解决办法~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A:
查代码是什么报警再对应解决

网友B:
AL35是指令脉冲频率异常,你发的脉冲是开集式还是差动式?脉冲频率不要超过伺服能接受脉冲信号的最高频率,分别是200K和500K.

楼主:
具体是集开式还是差动式我不太清楚,请问如何确认?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B:
看伺服CN1的接线,具体查一下伺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