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单相固体调压器调三相力矩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2014-11-24):
求单相固体调压器调三相力矩电机的接线图,在线等!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用三个同轴电位器控制单相固体调压器输入端,输出端其中一个接线柱分别接ABC,另一端如果是星型接法电机就接N,三角型接法电机就拆去连片都接N,可行否?求赐教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