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4):
ED3100-4T015M/4T0185FP11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字样一直闪烁,不能跳转到0.00。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是变频器的CPU板没有检测到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的信号。  拆机测量主板上的+15V  -15V   24V   5V都正常。CPU板上的C89热端是+15V  C90上有-15V.  U1(MB90F562B)11脚5V正常,19脚4.8V 正常。测量RP1电位器的引脚上没有电压,顺着电位器的引脚接线找到排线的里面左起第6脚和电位器相连,这个引脚和主板上的C96相连, 测量C96两端没有电压。顺着测量R65 R67 R68 R71 R70只有R70上有28V电压。测量R70 (100R)电阻开路。 将R70更换,再测量C96上有3.3V电压。 通电显示ERR08,这是输入缺相故障。  因为我是用俩根380V电的。   把主板上P8靠R127一边的两个引脚与主板脱开。上电显示正常,接电动机后运行变频器一切正常。

        盱眙金牛变频器维修  13915176738

网友A(2022-08-31):
师傅,按照您的经验测量经过对该变频器的测量,主板上的+15V  -15V   24V   5V都正常。CPU板上的C89热端是+15V  C90上有5V. R70是一个1002电阻,U1(MB90F562B)11脚4.6V正常,19脚4.5V,C96测出电压是26V(不是3.3V),测量不出哪里问题,上电还是出现POFF代码。麻烦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