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24):
请教各位师傅485-2W能讯是不是指不同的设备,比如变频器,智能温控,触摸屏,PLC等支持485 通讯的设备通过二线连接,设置对应的波特率,数据位等之后他们就能通讯上

网友A:
不是。通讯协议也得是相同的。

网友B:
485只是指定的物理协议,即规定的电压等级,导线规范以及其他的各类工作方式。也就是硬件类型!!!!!

网友C:
RS485只是串行通信的一种标准物理接口,要通讯还要按照通讯协议写程序才行。

楼主:
云里雾里呀,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通讯

网友D:
三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E:
我也很怕通讯的东东,看不见摸不着,通讯不上都不知道该咋整
485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