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各位大师们,在编写程序时怎样才能编写一个能够调试方便的程序呀,程序结构要怎样来设计呢?

网友A:
程序不在于程序本身,在于你对工艺生产的熟悉程度,如果你能深刻了解工艺过程,工艺的核心流程,那么就可以做好主干然后其他的附件就可以了。比如上床睡觉,比如把大象装进冰箱   打开冰箱门------把大象装进去-----把冰箱门装上
那你程序就要考虑是什么样的冰箱门,怎样打开,打开速度及时间等等。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感谢分享!

网友B:
    模组化,规范化(可自义),历史继承性

网友C:
    程序写的简洁些,思路清晰些,对设备工艺了解非常清楚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有点感觉了

网友D:
    分块来写,I/O点映象,I/O点只在映象块中出现,这样修改挺方便的

网友E:
    把每个动作分开写 比如一个气缸 伸出 和缩回 2个块
    在块中包含 气缸X Y点 到位延时 报警信息 互锁信息等。。。
    在自动流程直接调用即可 (须在块中做驱动和完成标志位)
    使用上面的方法优点如下:
    1.有多处动作重复动作时,简化程序步数
    2.修改自动流程时也简单,比如气缸动作顺序 只需改变块地址即可
    3.程序中不会出现大量的重复 X 和Y以及一些参数地址 ,需要更换地址的时候也方便
    待续。。。。

    至于自动的流程的架构 可以参照顺控指令的模式
  • 下载积分:+2(何工控学) 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每个动作分开写 比如一个气缸 伸出 和缩回 2个块
    在块中包含 气缸X Y点 到位延时 报警信息 互锁信息等。。。
    在自动流程直接调用即可 (须在块中做驱动和完成标志位)
    使用上面的方法优点如下:
    1.有多处动作重复动作时,简化程序步数

    兄弟,上段例程学习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个好办法,那么这一定需要分清各个流程的功能和动作要求,把程序按一个块的编写,随后用中间变量关联起来。学习学习呀

网友G:
    三菱的就有功能块的功能,把程序做成一个块,以后调用就只要改变参数就行了,不用理会里面的如何动作了,几万步的程序几天就可以写下来,改写程序和很方便,相同的动作,一改功能块,全部的调用块都一起改,方便实效
  • 下载积分:+2(何工控学) 师傅请问三菱PLC功能块是 ..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H:
    楼上的说的都很好,对于初学者看起来很抽象,可以上一段程序案例吗?

网友I:
把程序分成几部分 自动  手动   报警   输出   数据   等等  这样好修改好移植
我只要是同一种PLC都是复制后再修改一下就OK 很方便的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你这种编写方法我看过有 ..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说的都很好,对于初学者看起来很抽象,可以上一段程序案例吗?

    新旧的编程软件里面都有的,   FB   看看,很容易上手的,若是有点计算机编程技术的更加快

    QQ:84818626

网友J:
    首先是要非常的熟悉啊,

网友G:
    我也没有怎么学过,看看资料就行了,没有多大高深学问,就是安你怎么动作就怎么动作,只是有些变量不用指定实际的地址,软件自己帮你做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请问是西门子的PLC吗?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加垒电气

网友K:
    使用GX-WORKS2编写的台达变频器通信程序
    附件: 台大变频器结构化RTU通信.rar (166 K) 下载次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