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发脉冲可以监控吗

楼主(2014-11-25):
请问 我单独用PLC发脉冲,不接脉冲接收线,我只想验证一下PLC的Y0 Y1是否在发脉冲以及我的程序是可以发脉冲的,那我写好程序送到PLC,这样可以看到灯亮么?、

网友A:
可以看到,如果频率很高的话只看到灯是一直亮的,
如果把频率设置低的话可以看到闪烁的。
自我解救

网友B:
LD M8000
PLSY K50 K0 Y0
就这段简单的,写入PLC,观察Y0!

网友C:
可以,接不接线都会发脉冲的。

网友D:
把频率调低,能看到灯在闪

网友E(2015-01-01):
引用 网友B:
LD M8000
PLSY K50 K0 Y0
就这段简单的,写入PLC,观察Y0!
PLC 用此程序看不到y0 灯在闪的

网友F:
PLC有没有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