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CX-ONE不能在线模拟

楼主(2014-11-25):
点在线模拟时提示不能把符号传送到指定区域……,WIN7 32位系统也重装过,编程软件也试过几个版本了,plc型号选择也换了全部的。就是不行啊!!学习之路遭遇瓶颈了,急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不能在线模拟时出现的提示框

楼主:
无法在线模拟时出现的提示框

楼主:
无法模拟CS1G-H时提示框又是这样子的

楼主:
无法模拟CP1-E时出现的提示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只能下载到PLC,不用仿真。坛里知道的可以说下。

网友B(2015-02-06):
可以仿真 先得在CX-simulator里面设置好机器 完后设置一样的通讯就行 controller-link 那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仿真 先得在CX-simulator里面设置好机器 完后设置一样的通讯就行 controller-link 那个选项
楼上说的方法可行,我试了一下,可以仿真了。不过就是有点麻烦。。。但总比不能仿真的好。

网友C:
检察数据,数据线

楼主(2015-04-08):
能说清楚些吗,最好有截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