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小生问个三菱问题

楼主(2014-11-25):
怎么把梯形图转换成顺序功能图?

网友A:
用笔和纸转。

网友B:
,看你写的梯形图是否规范,规范是可以转的,找到更改程序类型就可以转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写的梯形图是否规范,规范是可以转的,找到更改程序类型就可以转了
转过来了,谢谢先生,小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