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各位师付,我想问下如何用三菱特殊模块4AD来读取压力传感器上的数据,压力传感器是4-20MA,300KG.如果换成400KG,4-20MA后,程序该如何修改.我只了解到通过4AD模块读取平均值后存到PLC中,然后应该怎样转换成压力值?知道的师付给指点下吧,多谢了.

网友A:
方法很多种,把程序发上来才能帮你

网友B:
采样字设定的次数平均值存放CH1-CH4分别是BMF#5--BMF#8,它们都是通过FROM指令读取,如FROM K0 K5 D100 K1意思是把0#模块BFM#5的内容传到PLC的D100中,BMF#5是CH1的平均值,即D100的值就是CH1的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采样字设定的次数平均值存放CH1-CH4分别是BMF#5--BMF#8,它们都是通过FROM指令读取,如FROM K0 K5 D100 K1意思是把0#模块BFM#5的内容传到PLC的D100中,BMF#5是CH1的平均值,即D100的值就是CH1的平均值。

在把触摸屏或组态控件指向D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把触摸屏的显示组件或组态控件指向D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字设定的次数平均值存放CH1-CH4分别是BMF#5--BMF#8,它们都是通过FROM指令读取,如FROM K0 K5 D100 K1意思是把0#模块BFM#5的内容传到PLC的D100中,BMF#5是CH1的平均值,即D100的值就是CH1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29075]

里面的程序是挤压机的程序,第6664-6708这段程序我知道是读压力传感器的数据的,但4171-4273步这段程序没看明白,为什么换算成浮点数后要乘400再除1000.以及D380与K4,K3比较后那段程序也不是明白,请指点下.

网友C:
这个和模块没有关系,模块只能设别是什么类似的型号。
需要将读取模拟量后的数据数值转换为实际工程量的转换程序中修改。

网友A:
d380 比较的意思是:  每0.1  秒(m8012)  第一通道的值累加一次   加四次      其实也是取四次的平均值。由于d382是四次值累加,所以要除 k4,d383是四次平均值,k400也就是传感器量程(400KG),k1000是  4AD 模块 当模拟量电流是20MA时,模块数字量是1000。
  2N的4AD模块  ,电流输入时计算公式(就本程序而言)        显示压力=(传感器量程x模块读取值)/k1000
  • 下载积分:+5(zhangzhitao)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楼主zhangzhitao于2014-11-25 10:12发表的 关于4AD读取油压压力问题的请教 :
         各位师付,我想问下如何用三菱特殊模块4AD来读取压力传感器上的数据,压力传感器是4-20MA,300KG.如果换成400KG,4-20MA后,程序该如何修改.我只了解到通过4AD模块读取平均值后存到PLC中,然后应该怎样转换成压力值?知道的师付给指点下吧,多谢了.

    就是以前是300KG对应20MA,现在变成400KG对应20MA,调整一下4AD的增益就可以。
  • 下载积分:+3(zhangzhitao)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