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4-11-25):
请教一下,哪种传感器可以只检测位置,不受颜色和光泽度的影响

网友A:
磁開關
接近開關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激光传感器

网友C:
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检测金属,非金属的位置,与颜色,光线无关。磁性开关不适合非金属

网友D:
一般的电磁感应开关就行

网友E:
接近开关

网友F:
一般的接近开关传感器就可以啊完全可以满足你对光线什么的要求

网友G:
是检测位置的有无还是检测位置的实际情况,比如距离?
工业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