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DMG加工中心,海德汉系统,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14-11-25):
系统自检不过去,有时开机后又突然断电,系统死机,有类似现象的朋友交流下经验。

网友A:
情况说明白点,故障现象说清楚点,这样才能明白

网友A:
是不是,一开机总开关就断开了,起保护了

楼主:
系统开不起来,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开机后进不去系统界面,电脑没有正常开机。
另一种情况是:系统正常开机了,主轴预润滑完成了,该启动暖机程序了,突然设备就断电了,电脑处于死机状态,所有按键不能执行了。

网友B:
自检不过有提示什么信息么。估计是PLC24V有接地

网友C:
应该是24V接地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源部份出问题

网友E:
检查下二十四伏吧!这种情况估计二十四伏问题

网友F:
为什么不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G:
会不会是控制电源部分电路接触不良,楼主的设备是老机器了么?之前公司里有台丽驰的加工中心出现异常断电,后来发现是控制电源的中间继电器底座触头因高温氧化而导电不良造成。DMG代理商肯定有技术支持,可以电话寻求帮助,要是老板有钱可以直接让他们过来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