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这个线路板是平面放料架里面的,是控制变频器的,它是采集电位器的阻值,然后来控制变频器的。这个板子还可以编程,上面有4个按钮。现在板子不工作了,查了单片机外围元件都是好的,估计是单片机坏了,现在想买一块,厂家报价2600.我想自己改装,或者找替代的产品,可是找不到。有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现在网上淘了一个编程器准备把程序拷贝出来,但愿没有加密。

网友A:
等待高人

网友B:
你自己的,还是工厂的?自己的就走简单的控制!

楼主:
当然是公司里面的

网友C:
愿意买就买 ,不买就停产,你管的太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查一查12m的晶振,单片机不容易坏。多查外围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查12m的晶振,单片机不容易坏。多查外围元件。

都采用替换法,把外围的相关元件都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买就买 ,不买就停产,你管的太宽

这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也要自己搞明白呀,也是提升自己的技术,搞不好就买新的了。

网友E:
现在是没显示还是输入不了参数,再就是和外面有哪些线连接,要说清楚,还有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F:
你能确定外围真的没坏吗....如果是...估计是程序问题了....不要拷了....分析下用PLC代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是不工作,正常是接入电源后数码管会显示3个0,现在通电后没有显示,电源正常,晶振正常,所有的外围元件都测过了,偶尔在板子通电时在线测量晶振‘引脚时有时数码管会闪一下,晶振确定是好的,因为这个板子我公司有好几块,我用的替换法试的,就单片机没有拆装试了。

楼主:
单片机工作电压5v也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采用替换法,把外围的相关元件都换了。还是不行

既然“把外围的相关元件都换了。还是不行”,那就是单片机芯片坏了,如果是芯片坏了,程序还能读出吗?
那你还能干什么?

网友H:
把单片机代换一下不就明了了?

楼主:
还有好的板子呢,我现在在想有没有这个替代品

网友I:
工厂研究起来很费事,建议你用你小型PLC代替

网友J:
有心思研究这个还不如考虑换个控制器

网友B:
个人觉得用触摸屏代替吧!

sonlite

网友K:
[attachment=129114] 这个有没新的换一个试试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是不工作,正常是接入电源后数码管会显示3个0,现在通电后没有显示,电源正常,晶振正常,所有的外围元件都测过了,偶尔在板子通电时在线测量晶振‘引脚时有时数码管会闪一下,晶振确定是好的,因为这个板子我公司有好几块,我用的替换法试的,就单片机没有拆装试了。

看来可能没起振呀,把线路板清洗一下,吹一下,查查按键漏电不,晶振外围电路查查,并了电阻没有,或者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attachment=129114] 这个有没新的换一个试试

这个换过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心思研究这个还不如考虑换个控制器

现在就是找相关的替代品,可是找不到。

网友L:
如果外围真没问题,就换单片机试试。想自学习就买几块自己编程、反正外围现成的。
工控菜鸟

网友E:
详细说一下这个板子到底起何作用,帮你分析一下,啥替代品。

网友M:
单片机的程序好像读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详细说一下这个板子到底起何作用,帮你分析一下,啥替代品。

这个板子是用在冲床平面放料机里面,起到平缓放料的功能,有个滑动的导料滚轮,这里面有个电位器型号日产COPAL电位器J50S-5K,是这个控制板的功能是采集电阻电位器的数值来控制变频器,就是输出模拟量,比如电位器阻值装好后,接通板子这时显示210,然后就设定启停参数了,比如设定11开始,20报警,10复位,这时材料开始拉动电位器,数值11开始输出模拟量,数值越高模拟量输出越高,变频器就旋转越快,数值到20就停机报警,然后材料停止复位电位器回到10,就复位了。

网友N:
测量能闪一下说明你的单片机没工作,再查一下晶振及底板铜箔有没有断,程序一般很难坏

网友E:
明白你意思了,就是放料时跟主机同步,减少阻力,这个你可以用同步控制器,输入接这个电位器,输出电压可以调节它的比例参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几百元一个,可以这里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GZCP1e&id=22551851196&ns=1&abbucket=15#detail而且同步控制器输入电压是0-10v,输出也是0-10v,可以很好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测量能闪一下说明你的单片机没工作,再查一下晶振及底板铜箔有没有断,程序一般很难坏

晶振换过了,也是不行。线路没有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换过了,也是不行。线路没有断。

这种板子 代替的你不一定能找的到!要么换新的,要么用PLC 触摸屏代替!二手市场说不定能淘一个

网友O: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平面送料器是哪个公司制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平面送料器是哪个公司制造的吗?

宁波拓诚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P:
avr单片机,淘宝有人专业做这个,单片机好的情况下,好像500米就可以拿到源文件。

网友Q:
看看能不能修,想拷贝程序的可能性很小,这种AVR单片机带熔丝加密
工业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