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5):
QJ71C24N MODUBS通迅,发送没问题,读取故障,上图,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我突然觉得是接收的长度问题,要是接收数据长度在哪里改呢?

补:因为用06写指令接收的数据数是固定长度,所以没问题! 而用03读指令,可以读多位,数据长度可以变化,不知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因为我把D12 存储数据长度的字改成K1也没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没人回,自己回!

吃饭的时候到到个贴子,缓存1C2改成1就行了,打了一天三菱售后没有一个人知道,总说是校验和接收有问题。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请教下楼主的 缓存1C2是 ..

楼主:
    自己来吧,吃饭的时候到到个贴子,缓存1C2改成1就行了,打了一天三菱售后没有一个人知道,总说是校验和接收有问题。

网友A:
    先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请教下楼主怎么设置的?
    我用GX WORKS2里设置QJ71C24N,没找到有MODBUS
    [attachment=129098]

网友B:
    工具下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1C2是禁止回波传送

网友C(2015-01-29):
    全是高手啊,G.CPRTCL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请教下楼主怎么设置的?
    我用GX WORKS2里设置QJ71C24N,没找到有MODBUS
    [attachment=129098]

    qj71c24n不支持modbus 的吧,mb91才支持
    坛主说的设置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看楼主的图片,不是modbus的协议,只是名称叫modbus,
    应该是无协议通讯来的~

楼主(2015-06-28):
    好久没有来看,还挺热闹,我把我调试正常的程序发个上来给大家参考下吧!
    附件: 通迅参数部份设置.zip (2 K) 下载次数:231
    附件: 20141125QJ71C24N神港温控通迅OK.zip (220 K) 下载次数:334
  • 下载积分:+1(250830742)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taiwan_kkk) 感谢分享!

网友F(2015-09-18):
    如果模块因为版本的问题不支持通信协议功能,该怎么解决这个modbus通信的问题呢